[安防]
监控布线 具体太长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05):
以前没有接触过监控。请问监控网线超过200米,该怎么处理   100米+交换机+100米可以吗?  有什么原则

网友A:
这样没问题,摄像头找到IP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问题,摄像头找到IP就可以了

别误导别人,网线200米你还说能找到IP?100+交换机+100是正确的,要不可以用那种超级交换机,成对用,200米没有问题,马云家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别人,网线200米你还说能找到IP?100+交换机+100是正确的,要不可以用那种超级交换机,成对用,200 ...

100米+交换机+100米没问题,用好的网线

网友:
你的做法是可以的  不过一般我会用光纤

网友:
没看出来你还装监控 ,我这有2个监控工程你做不做

网友:
可以,试过了,

网友:
用超五类或超六类的网线。300米都有信号。

网友:
如果加交换机是可以的等于中间有个中转站

网友:
留个链接,以便日后查询

网友:
现在长距离布线都用光纤了,这样可以解决距离局限问题了

网友:
你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如果更长的话,最好使用光纤,无衰减的。

网友(2016-10-22):
建议用光纤,这样稳定

网友:
线好  还是拉的长的

网友(2016-11-28):
距离远了建议光纤,这东西便宜,还稳定。我们做室外工地主干线都用光纤。几乎不坏。

网友:
距离远了建议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使用光纤的话建议中间加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