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qi45 12v短路

楼主(2016-07-05):
联想 l-qi45 12v短路  拆掉CPU 正常 CPU没坏

网友:
你发错帖子拉这里是显示器的你看一下对地阻值 黑笔接地红笔接s级400----700左右正常

网友:
你这是台式机吧,,你说的知路,阻值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CPU供电的管子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或MOS管不良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

网友:
估计是电容短路

网友:
cpu供电下管击穿了

网友:
查短跟的元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