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公共点短路居然没有电流 附上BIOS

楼主(2016-07-05):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具体型号不清楚,板号S400CA.接上电源发现有点反应都没有,一开始以为是无5V待机呢!这款机器只有待机5V 3V是触发后产生!

打了一下对地值,发现公共点只有14左右,第一次遇到华硕公共点短路没大电流的!

下面烧鸡你们懂的,马上找出元凶。。。

拆了上管,公共点电压马上就出来了,然后换了上管就OK了。
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公共点短路会没电流呢?一点都没有!(难道是新技术)

板号:S400CA MAIN BOARD REV.3.1  I7集成显卡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起了作用吧

网友:
有些机器的 保护隔离做的很好。。。只能这样说了。。。

网友A:
保护了,人家还是要进步嘛

网友:
保护隔离起了作用吧

网友B:
现在很多新板子设计很奇怪,我上次一个开机不亮屏幕的,居然是5V转换后级微短造成的,查了好久才注意到

网友C:
应该是有短路马上就保护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做的很牛B?

网友D:
现在有个预供电电路   有短路的隔离都不通

网友:
华硕现在好多板子都是仁宝代工的,这样正常

网友:
保护电路截至了吧!!

网友:
保护隔离做的牛

网友:
保护隔离设计比较好

网友:
很正常的,BQ的功劳。直接秒杀点火回路

网友:
有些就烧前面的管子 不是大短路不会有电流吧

网友:
技术总是要进步的嘛

网友E:
我想知道这是哪里的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新板子设计很奇怪,我上次一个开机不亮屏幕的,居然是5V转换后级微短造成的,查了好久才注意到

这种难搞,看似正常,还有时好时坏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保护了后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人家还是要进步嘛

以后到家遇到,就方便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新板子设计很奇怪,我上次一个开机不亮屏幕的,居然是5V转换后级微短造成的,查了好久才注意到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短路马上就保护了

反应没那么快吧,一点电流都没有!

网友:
只能说保护做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个预供电电路   有短路的隔离都不通

现在这个也是啊,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这是哪里的上管

CPU供电的,应该是集显供电!

网友G:
只是坏了一个上管,真是幸运了

网友H:
现在的好多机器公共点短路都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
新机器 只有线性5v了 所以很低功耗 很省电哦

网友:
万能的烧鸡法

网友:
保护隔离的功能……

网友I:
这短路没有大电流用的是BQ充电芯片,所以没有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短路没有大电流用的是BQ充电芯片,所以没有大电流。

越来越牛逼的电路设计!

网友:
BQ系列的充电IC 设计的

网友:
保护隔离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是坏了一个上管,真是幸运了

还好没烧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好多机器公共点短路都是没有电流的

第一次遇到哈

网友:
遇到过的相似的问题 也没有明白

网友:
  这个属于微短吧?  因为这时候公共点有了14V电压, 你有没有试试让上官完全对地 ,插电,来看看 是不是大电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网友:
保护隔离做的好

网友:
路过的一明观众

网友:
长见识了 以后修这种机有底了

网友:
这个还好。没烧东西啊

网友:
华硕好多新点的机器公共点短路是没有大电流的

网友:
报复了,这种很普遍了

网友:
现在都是BQ芯片的  保护做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这个也是啊,一点电压都没有!

有可能的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
遇到过,阻值偏低但不短路!!!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个ACER的 ,被我朋友修过,无待机 公共点短路。他自己没查出来还割3,5V的节点。最后公共点短路修好,老是上3v待机 上管。芯片是8223的,还以为是上管和芯片坏了,换了6个芯片还是一样烧。 后来问我朋友都割断哪些节点后,他才说好像是有个地方割断了,当时没太在意。后来按照他说的方向还真查到了,是5V节点处有根特别细的线段了。接好后 OK

网友:
有没有高手回答一下 还是这场效应管很特别?

网友:
没有大电流类似仁宝电路了

网友:
越來越迷糊了,神煩

网友:
华硕的不好搞,没图,上次就有一个同样的没好

网友:
公共点电压不出来没有待机正常啊,在仁宝的机子里最多

网友:
证明保护隔离做的好,后面有短路 直接断开了

网友:
现在的保护隔离芯片用得很好了, 已经有取缔点火回路的节奏了,以后大电流会越来越少了

网友:
说三遍,保护隔离,保护,隔离,

网友:
保护  做得好

网友:
更新技术更新技术

网友:
有保护机制

网友J: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功效吧

网友:
第一次碰到,下次就会注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功效吧

应该是的,现在个芯片越来越牛!

网友:
有点像仁宝的电路设计。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啊

网友:
现在新的充电电路,很多不会大电流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还不是0欧短,不先观察下主板打下各电感阻值吗,就直接烧鸡,这种公共点阻值和某个电感阻值一样的一般都是上管击穿,烧鸡不安全吧~~~

网友:
烧机法炉火纯青啊

网友K:
新的的德州仪器出产的芯片具有点火回路功能,也就是一楼说的秒杀点火回路!在有短路情况下绝不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的的德州仪器出产的芯片具有点火回路功能,也就是一楼说的秒杀点火回路!在有短路情况下绝不输出电压!

嗯,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我正需要这份资料

网友:
保护隔离由电池充电芯片控制,电池充电芯片在检测到整机电流过大或有短路的时候就会关闭隔离场管,所以不会大电流滴!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隔离过不了引起的没电流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大短都不会有大电流,很正常

网友:
SONY 的主板19V 大短也没有电流,保护隔离做的很好!

网友:
隔保短路,后级应还有哪问题吧

网友:
短路保护了,不过仁宝的机子这种保护没电流比较常见,华硕还是第一次。

网友:
保护隔离做的好 以后烧cpu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短路后,烧鸡烧在什么地方好,短路不是没待机吗怎么会有电流、本身没到待机芯片

网友:
能发个保护隔离部分截图和换掉上管部分电路图,也好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保护了 仁宝的有的板子也不会大电流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些就是这么吊

网友:
维修这东西就需要细心

网友:
隔离保护了吧

网友:
保护了后面

网友:
是不是电路元件老化所致
诚微科技
机器还是挺新的
详情

网友:
哈哈,公共点短路造成无待机电流太正常了
诚微科技
现在很多新机器是这样吧
详情

网友:
应该说是保护措施做的好,有的机子短路时候电流0.01,0.02来回跳,也没有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