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上电掉电,不上内存会报警。

楼主(2016-07-05):
华擎H61上电掉电,不上内存会报警。
不上内存不会掉电,喇叭还会叫三声,上了内存就不叫还掉电。
放了一会再上电也不掉电了,CPU,内存都出了电压但是就是不亮机,CPU也发热。
最后换了个G550的cpu就好了,难道说这个CPU还真坏了。
第一次遇到CPU坏的。
最后问下,这个CPU是完全没救了还是某部分电路出现问题了,或者核显坏了(上独显一样不亮机)
不上内存是可以报警三声的。

网友:
你看下上故障CPU上去的时候集显供电正常吗?

网友:
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个U,,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报警,但没显示,忘记跑的什么码

网友:
CPU坏了也没得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