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 让闲置U盘变成PC开机钥匙

楼主(2016-07-05):
 很多童鞋都喜欢给系统设定登录密码,但复杂的容易忘记,简单的又容易被破解。那么,有没有可以借助特定U盘、移动硬盘这类硬件才能登录的解决方案?

  让U盘变成PC开机钥匙的方案当然有,下面小编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案,基本思路是:

  让程序自动判断U盘中某类文件的总容量,判断正确则通过,判断错误则关机。以下内容在Windows 7操作系统中测试通过。假设U盘盘符为F:,其中存有固定的几个ZIP文件(以后不能改变)。

  首先,我们需要获得U盘中几个ZIP文件的总容量大小,精准到字节。具体方法是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执行命令:“DIR F:\*.ZIP”,图片中白色的内容就是ZIP文件的总大小(大家需要按自己U盘里的文件数量实际变通)。

  接下来打开记事本,输入以下代码:

  @echo off

  dir f:\*.ZIP | find "1,552,827 字节"

  if "%errorlevel%"=="0"(

  echo "审核通过"

  ) else (

  shutdown -f -s

  )

  以上命令首先用“dir”命令列出来U盘中ZIP文件总容量,再用“find”命令查找“1,552,827 字节”(就是我们之前记下来的ZIP文件总容量),如果查找不到则执行关机命令。

  将上述内容保存到BAT批处理文件中,只要扩展名为bat即可,文件名随意,比如可存为Key.bat。

  为了不让其他人看到我们的源代码,我们还可以用“Bat To Exe Converter”或其他转换软件(下载地址请自行搜索)把BAT文件转成EXE文件。启动该软件后,在“批处理文件”一栏中选择我们刚才建好的Key.bat文件,在“选项”选项卡中的“可见”一栏中选择“隐形应用程序”,点击“编译”即可完成转换工作。

  现在我们把转换得到的Key.exe文件拖到“开始→所有程序→启动”文件夹中,即可实现插入指定U盘才能开机的目的了。注意,在编译好之后,我们的开机U盘就不能再随意的存取或者删除ZIP格式文件(最好什么文件都不要添加或删除),一旦导致U盘中ZIP文件占用的磁盘空间出现变化,就会出现自己也开不了机的情况!!!!

网友:
看着好高大上 研究试试

网友:
不知win10的能否破解登陆密码这些

网友:
这个程序是存储在哪里的???BIOS?  你存储在系统下  不可能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