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求助

楼主(2016-07-05):
主板正常进系统。2分钟掉电然后可以再次开机就是掉电 通病显卡加焊了CPU换过了 声卡芯片也搞过了还是掉电、、、

网友A:
有没有是因为CPU过热引起的掉电呢,这个也要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是因为CPU过热引起的掉电呢,这个也要排除。

CPU温度正常 显卡也正常。还是2分钟掉电 求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