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81W第一次开机显示 关机再开黑屏?

楼主(2016-07-05):
宏基AL1981W第一次开机显示 关机再开黑屏?每次偶要断电然后从开 才会显示 正常关机以后再开就黑屏 电源板已经更换了 是驱动板问题吗?
黑屏

网友:
驱动板换了不行感觉是高压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一起换了试下吧。。一般这种都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 开关灯还亮着吗

网友:
黑屏的时候确定下是不是背光没了

网友:
拆下来看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电源板代换过了不行那就是驱动板了,开关看看呢

网友:
关机之后能再开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小小白,你是客户,不是做维修的吧,拿去修能花几个钱?别浪费大家时间,教你又这样,你有工具啊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
觉得是驱动板问题可以点一下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灯管有可能有虚焊,你有没有测试灯管。

网友:
灯管虚汗漏电。也有可能吧。

网友:
正常关机的后再开指示灯亮不,如果不亮,你看看驱动板上面的3.3 1.8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