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楼主(2016-07-05):
如题 联想G470无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95831 去掉24脚还是没有电压 开启自举 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换芯片还是不出 换CPU  刷BIOS 都没有 马上要放弃的时候突然测得没有19V供电  飞上之后开机 !!!!
第一次见这样的机器 没有主供电开启什么都有了 那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不奇怪,联想有多款机子都是问题。

网友:
这一路的19V没有,不等于全板没有19V啊

网友:
电脑越来越不好修了    以后还会有

网友:
没有19v肯定不行的

网友:
断线了吗?还是 19V电感坏了

网友:
这是联想机子的通病

网友:
碰到一个 被雷击的  G470 无CPU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