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P5G41T-M LX PLUS REV1.0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05):
华硕的P5G41T-M LX PLUS REV1.0问题求助
一插电就自动通电复位灯一直亮。在按下开机键就能开机了也用的正常也能重启。就是关机了风扇还在转诊断卡复位灯就一直亮这。IO旁边的822了全部换过了。南桥也假焊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这是什么回事??有高手遇到吗

网友:
io换个试一下

网友:
查下IO的PWBTN等上拉排阻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