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B4显示器高压板亮接驱动板不亮

楼主(2016-07-05):
长城L9VB4显示器接高压板亮但接驱动板不亮,经查驱动板无12/5/3.3v电压,求解决

网友:
电源板都接到了驱动板上,那驱动板上会没有5V吗??

网友:
电源板相对应的有没有输出,如果电源板都没有,那驱动板也就没有了。

网友:
你看下驱动板接上之后,电源板正常吗。还有就是主要判断是驱动板拉低了电压还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单独电源板 输出正常吗

网友:
换完保险之后电压都有,但瞬间白屏

网友:
会白屏那电压有能力 按白屏查啊

网友:
查屏供电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