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 风扇一转就停无CPU供电

楼主(2016-07-05):
Rt 技嘉GA-P75-D3 主板!同行的板。拿来时风扇转转停停,反复上电,从BIOS被拆除,心里明白:不过CPU  不过内存或者是缺电压。

  上万用表,测得除CPU以外的电压均正常,包括VTT 1.0  VCCSA 0.9V 等等。
  官网下载了个BIOS,刷上滔声依旧。迅维网下了个图纸加点位。。(有权限的没分,有分的没权限,着急充了个值,心痛)看供电芯片是:95836(修了好多,发现这个芯片坏的其实不多) 还是先测测条件:9脚开启有1伏、25 26脚供电5V正常,三条VID都有1V,难道PWM芯片坏了?想想不慌先按H61时序查下先决条件,PROCPWRGD,技嘉板叫CPUPWROK 找到测试点Q61的D级,发现无电压,而上电瞬间G级也就是PWR_EN有拉低,不死心,拆掉Q61发现依然没有。继续找PROCPWRGD 的先决条件,时钟、BIOS,示波器打25M时钟有波形,打BIOS也有波形(前面刷过就排除了),
  查到这心里一凉,难道桥OVER了?NO再查查其它PG吧, 一查还真发现DRAMPWGD没有出 ,(板上只装了R382不管),再继续往前查,桥要发出DRAM_PWROK需要ME_PWROK,和内存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作上拉) 测量MQ1  D级发现只有1.65V MQ2  G级有0.6V 、D级0V,MQ1级G级0V果断拆掉MQ1、测量ME_pwrok 已经有3.3V    测量DRAM_PWROK 也有1.5V。。。但是,但是仍然没有PROCPWRGD、也就是CPUPWROK。当然肯定没有CPU电压,郁闷。换掉25M晶振不行。。难道要换桥?还是等等,想想之前动了BIOS,于是BIOS还原备份,发现一样。。上示波器再测,发现BIOS一脚居然没有波形,什么鬼,,果断找了个新的BIOS装上,终于终于OK。。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MQ1损坏导致ME_pwrok不正常导致没出DRAMPWGD,ME_pwrok没有、BIOS芯片坏导致没有出PROCPWRGD,从而导致没有CPU供电。为了验证一下:ME_pwrok、DRAMPWGD与PROCPWRGD的关系,我拆掉MR2,让ME_pwrok 跟DRAMPWGD同时变低,发现桥不会发出PROCPWRGD,装回MR2  拆掉R382,但我发现这个板DRAMPWGD会有0.5V。。将DRAMPWGD强制拉地后, PROCPWRGD跟CPU供电仍然会有。。。。。  顺便把点位上传,方便 没有权限的同学

网友:
研究很透彻   一般主板就是只修电路跟通病

网友:
技嘉修到很多这个信号,赞赞赞

网友:
看得头晕!!!

网友:
哈哈。要修6系列及以上的板,这几个信号就必需要搞清楚啊。不然真的没法修

网友A:
我用H61M-DS2  2.0版本试验过,把PCH_DPWROK拉低,连待机灯都不亮,也就是说触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H61M-DS2  2.0版本试验过,把PCH_DPWROK拉低,连待机灯都不亮,也就是说触发不了

是我搞错了,,,兄弟,我因为修的时候中间还要接顾客,编辑帖子的时候还接了两个生意,所以比较 乱,感谢指证,我的图上的就MQ1。。。

网友A:
我刚才吧上拉电阻拆了,结果还是一样
上两张图,证明我试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吧上拉电阻拆了,结果还是一样
上两张图,证明我试验过

我相信你,
从时序图里看,确实也需要这个高电平。。。。。。果然是我自己编辑帖子的时候搞错了,板虽然拿了,但我翻看点位对比我手机拍的图的时候才发现,,我的错兄弟,,,对不起。。。。
HM6X/7X 需要的上电条件:11+1(维修不触发时要查)
VCCRTC 3V  RTCRST# 3v  SRTCRST# 3v  32.768k(有的在内部集成)
INTVRMEN  DSWVRMEN  VCCDSW3_3 DPWROK(3.3V) VCCSUS3_3
RSMRST# (3.3v)  BATLOW#(正常工作为高电平)
PWRBTN#(3.3-0-3.3)

网友:
技嘉有点位图?

网友:
因为板上没有丝印,所以所谓的点位图就是我截图的那种。。。其实就是一张图标了零件的编号,查找元件还算方便吧。

网友(2017-05-14):
这贴要好评!

网友:
U电压没出来,怎么会有cpupwrgd

网友:
6系列以上的主板时序信号搞不懂,基本除了BIOS,内存供电等等故障外,修复率很低,努力学习中

网友:
技嘉的检测电路比较多。有时候修得头都大了

网友:
技嘉的现在代表着麻烦对于新手

网友:
这个BIOS芯片确实容易坏

网友:
分析,修的很彻底,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