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认识这种配件

楼主(2016-07-05):
一传真机中配件有人可知是什么 东东 它的功能 是什么 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有点像是日光灯上面启辉器里面的氖泡

网友:
觉得像是防雷用的

网友:
三楼答对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防雷用的吧 老的家电上有的哦,见过

网友:
氖泡, 在电路中用作电压指示或避雷装置。 在引脚上串连200K电阻,然后接入220V交流电,如亮是好的,不亮坏的。

网友A:
这种小灯泡  分离式烧水壶的指示灯用的就是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让我认识了它 它要是用在防雷的电路中击坏了还会不会烧别的配件

网友:
击坏了,应该有保护功能吧,其他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B:
学习了,最近也在找印机维修道路上。这是一体机里的传真板吧,如果传真不了,这种板怎样测试哪里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最近也在找印机维修道路上。这是一体机里的传真板吧,如果传真不了,这种板怎样测试哪里好坏?

建议你去系统的学习一下,避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灯泡  分离式烧水壶的指示灯用的就是

朋友  你粘贴复制我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