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40花屏,加焊显卡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05):
C340花屏,加焊显卡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具体怎样花啊,不过一般加焊不行都是显卡芯片坏了,换吧

网友:
外接花吗 这个板子有给屏的 在屏接口背面bIOS 刷下 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进系统花屏 分辨率也调不了

网友:
换显卡绝对ok

网友:
看一下外接,不过多半显卡坏了

网友(2016-08-11):
屏线重新插下就可以了

网友:
换显卡。 不行的话 看看是不是显存虚焊了

网友:
我就笑了 在你们的心目中 显卡芯片这个东西 是不是确实不会坏??一定是加焊一下就能好?

网友(2023-01-06):
买主板的话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