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0 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6-07-05):
版号DA0R08MB6E2 REV 2.2 可调电源跑马1.4掉电重启, 刷了BIOS 桥也换了从何下手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先换CPU内存试下,然后在刷BIOS查电路喽

网友:
检查电压出来完了没有

网友:
感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不装内存不掉电吧 显卡也是检测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