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ITV37650X 闪屏

楼主(2016-07-05):
长虹ITV37650X   闪屏,能开机,能听到开机音。屏闪,参图。菜单下能见字符。已排除电源,背光。换了逻辑板。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屏驱动板了。屏是 LG370WXE,有修到过的提供下一步的重点在那???(因下屏很难)

网友:
在没有通病的情况下  都不可能告诉你具体问题的  拆下屏  先测下屏上面的电压  看是否都正常   只能这么说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屏幕的问题把 看看屏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