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2.0的维修

楼主(2016-07-05):
今天碰到这块板,应该是通病了usb检测不过,15秒关机,论坛上也有很多检修思路,
也发现了usb边上的分压电阻问题,苦于这个电阻没有标识,根据计算一个应该是822,一个472的
这么小,又在usb座边焊起来实在不方便,最后从正常的一边usb分压电阻接过来,问题解决。原来的两个电阻都拆了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这个小电阻焊接也是大麻烦

网友A:
楼主不用焊也可以用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焊也可以用风枪啊

这么小的位置不方便,而且电阻又要去板料找,上面又没丝印!

网友B:
电阻一般我是用风枪吹得,这个电阻华硕板子上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一般我是用风枪吹得,这个电阻华硕板子上比较多的

贴片电阻与电容你都用风枪吹的吗,视频教学都是用烙铁搞的,我感觉烙铁对这么小的电阻操作很笨拙

网友C:
用风枪把风速调小 很好装的  用络铁不行 不好装 而且很容易把其他的小电容电阻给碰下来

网友:
修过两台这样的啦,都是排阻

网友:
我宁愿把电阻给换了,搞根线,多难看。

网友:
附近有 3.3待机, 接个电阻给个假的 OC 信号

网友:
这个通病已经遇到好多了   不过建议楼主还是尽量换上去

网友:
USB过流OC#一般不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把风速调小 很好装的  用络铁不行 不好装 而且很容易把其他的小电容电阻给碰下来

我那个风枪基本不能玩这些
关到最小的风速都一下就吹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风枪基本不能玩这些
关到最小的风速都一下就吹飞了

重新买一个新的吧  方便以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