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BTX-800SP 老是莫明其妙的重新启动开机,是什么原因 ...
长城 BTX-800SP 老是莫明其妙的重新启动开机,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07-05):
你好!
请问一下:
长城 BTX-800SP 老是莫明其妙的重新启动开机,是什么原因啊?
不定是随机的,有时在开机自检时,有时在进系统时,有是在上网时,有时在看电影时,毫无征兆的重启了;
不知道如何下手,是什么原因,要如何处理,谢谢!
重启

网友:
最后 上内部图看下
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
确定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先用好的电源换下,如果不出现问题了,就换电源里的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先看看电源的待机电压和待机电路上的电容看看有无怀孕先第二把电源换到其它主板上试试

网友:
我以前的BTX-500SP就试过,拆开看了几次,用镊子拨动电阻二极管之类的东西才发现有个玻封二极管4148裂了一块,用万能表测量,阻值正常,烙铁拆焊时直接才断了,换后就正常了,可惜几个月爆保险和P1014AP06,本地买了一个5块钱,装上还是不行,直接连待机电压都没,周围的原件都查过没坏啊,只能怀疑是本地买的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