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装xp正常,装Win7卡住

楼主(2016-07-05):
弄好了没?我现在也碰到一台,装xp正常,声音也正常。装Win7卡住,改了bios里好多设置我都改过试了不行,硬盘换过,内存也换过,不行.GHOST版和一步步装都试了,装不上,不知是不是板的问题,怀疑南桥问题,但不确定,不敢做

网友:
看看那个驱动,在xp下是没有的

网友:
裸板试试,  还有大电容有问题没。南桥被面的电容有氧化的没,你可以试试

网友:
刷最新版BIOS试试呗

网友:
没遇到过  刷个BIOS试试 不行换桥看看

网友:
直接干了,这个板子又不是很贵!

网友:
换个U盘装。前段时间也是这样安装系统到驱动安装界面总卡死,后来发现是U盘坏了

网友:
你应该怀疑系统版本的问题啊

网友:
刷最新的BIOS试试了

网友:
裸板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