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黑屏维修

楼主(2016-07-05):
早上接到一台G42本子,开机电流到2.1黑屏,以为是显卡虚焊,上机加焊测试无效,取下来植株也无效,客户机器这是第一次修,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慢慢查,最后看到显卡芯片背面有个小电容的颜色有点不对劲,一测阻值2欧,取下电容测电容没短,再整上去上电无显,拿掉电容上电亮了,奇葩问题,判断此电容存在漏电情况,但是补个同样大小的也不亮,拿掉直接亮,店里太忙也没时间深究这个现象直接修好给客户拿走了,有知道这个情况的兄弟分析下。

网友:
不知道你取的是哪个电容

网友:
是那颗呢  搞详细点啊

网友:
维修还是细心点好啊

网友:
显卡背面很明显的一颗

网友:
背面不是有2电容挨一起么,最下边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