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不跑码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6-07-05):
个人感觉应该就是不跑码引起的无集显供电。这机器是二代处理器。板载内存和CPU现在很纠结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BIOS刷了三个了,EC 换过 故障依旧。。。
板载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可是有八颗呀。。。有哪位修到过这个问题的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主板上的pcb_id0  pcb_id1  电阻移下 屏蔽板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pcb_id0  pcb_id1  电阻移下 屏蔽板载看看

谢谢。。记得好你是可以关掉板载内存的吧?

网友:
类似的可以  这个机器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记得好你是可以关掉板载内存的吧?

点位上DIMM_SEL0 等这6个电阻也是可以改板载  不过要自己试着排列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有的不能屏蔽,有的可以,我一般都是加焊内存

网友:
阻值正常  没短是可以加焊看看的

网友:
用风枪一个一个的加热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这款机是可以屏蔽板载内存的!

网友(2017-02-26):
这个没有通病吧,

网友:
你铜牌维客是怎么来的

网友:
看看  就走

德克蓄电池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