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471G不触发

楼主(2016-07-05):
         35V已出··~~无短路~~~~~BIOS已刷@@@@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EC发到桥的PWRBTN有没发出

网友:
很简单,测EC的几个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接入检测 休眠信号 调取BIOS程序,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没基础那就麻烦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 一步一步测

网友:
除了待机电压  bios  不触发要查的条件还有很多

网友:
什么信号都没有?

网友:
就这点信息  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