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上电脑电源内电容更换

楼主(2016-07-05):
有二个电解电容胀大,二个都是16v2200uf,但手头上有50v2200uf,
用耐压高可替代吗?
请指点谢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
原则是最好原值代换
耐压不能低 高点可以 容量最好原值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的!代换原则是只能大带小,不能小代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你好,若容量大代替又可以吗

网友:
只要位置能够放得下。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若容量大代替又可以吗

也可以,参考大的可以代小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放心换吧  不过电源的电容鼓包  我换几次 换上去 还会鼓   如果有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D:
要使用高频的电解电容,普通的还要鼓。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电路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有可能还得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使用高频的电解电容,普通的还要鼓。

请问外观绿色代表高频电容吗?而黑色不是高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外观绿色代表高频电容吗?而黑色不是高频用?

一般开关电源用的都是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我自己修电源实在淘宝买的三洋的!高频的!质量还可以!我都是整包买,挺便宜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就是电压高 体积大,有位置摆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代换原则是只能大带小,不能小代大!

小带大一样的, 1000uf 代2200UF
修电源哪里有那么多原值的用, 耐压够就行, 容量不要太小

网友:
耐压越高,介质损耗也小,用的时间也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