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主板诊断卡代码是什么

楼主(2016-07-05):
买了个4位主板诊断卡不知道说明书写的代码是什么意思,根本看不懂!希望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已经是汉字写的内容了,再不懂就只能网上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汉字写的内容了,再不懂就只能网上查了

不知道写的什么,根本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写的什么,根本看不懂呀!

已经是汉字了,再不懂,只能是百度了

网友:
看到诊断卡的代码 然后到兵种去查找相应数字

网友:
一般修多了大概知道几个代码就行了
一般拔掉内存来看下到底有无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