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触发0.74不跳变,求助

楼主(2016-07-05):
板号DA0JW8MB6F0 REV:F
      触发0.74不跳变,供电测试全部正常。BIOS刷过还是一样

我按时序测试,HWPG由桥发出到EC 88脚测试2.5V.VRON由EC 83脚发出 3.3V. EC PWROK 3.3v
3.3V         DRAM_PWRGD 这没找到测试点
这个桥发给CPU的没找到测试点。
这个测试1.2v
板子集成CPU,我做了一次还是一样,我怀疑CPU自身问题。谁修过这机器,请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7-6 11:26):
对了,上电4秒左右,键盘上面电源指示灯 闪2次,每隔4秒闪2次

网友A:
先从刷BIOS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从刷BIOS开始吧

还没写完,按成Ctrl+回车了,BIOS 各个供电,都测了

网友B:
HWPG是各供电PG好送给EC的,不是桥发给EC的,查各大电感电压情况及二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做了没,

网友C:
查查内存复位,和内存数据和时钟,还有spd正常不,。

网友:
复位有了,前面的PG应该也都有了,还是先搞个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PG是各供电PG好送给EC的,不是桥发给EC的,查各大电感电压情况及二级供电是否正常。

大师,他这个CPURST#都出来了,也不掉电,那应该是缺少哪个小供电或小信号?要不就打一下LPC_FRAME#(LPC帧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PG是各供电PG好送给EC的,不是桥发给EC的,查各大电感电压情况及二级供电是否正常。

硬启动都基本完成了,应该是少了哪个EN吧?

网友:
到0.7的话,那供电应该都有了,还是刷BIOS试试,现在网上的BIOS,好多都用不了

网友:
还是要找测试点,慢慢找吧,到了,才有头绪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B:
HWPG由+3V上拉,正常应该是3.3V,所以怀疑有PG及上拉电压不足。当然如果供电出全,可刷刷BIOS,按时序查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PG是各供电PG好送给EC的,不是桥发给EC的,查各大电感电压情况及二级供电是否正常。

感谢提醒,我一直以为HWPG是桥发的,我查了供电都正常,还有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网友:
我不上内存也一样,无跳变,应该不和显卡挂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内存复位,和内存数据和时钟,还有spd正常不,。

我明天测下内存那,我一直以为是CPU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PG由+3V上拉,正常应该是3.3V,所以怀疑有PG及上拉电压不足。当然如果供电出全,可刷刷BIOS,按时序查查 ...

这个有可能,上拉不够,BIOS 刷了2个了应该不是BIOS了吧?

网友:
静候楼主修复佳音,给你提不了建议,因为自己不是太懂

网友D: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现在一般你要下三四十分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现在一般你要下三四十分才能好

BIOS已经刷了4次了,论坛下了3次,淘宝买了一次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