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三极管好坏测试问题?

楼主(2016-07-05):
按照书上所说红笔接左B极,黑表笔接上C 右E,得出0.740v左右,换黑笔接B极,红笔接CE得出2.8V左右,联想G31主板多数Q开头三极管都是这样的数值,请问是好是坏?还有在板检测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A:
判断晶体三极管的简易方法: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爱好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迅速掌握测判方法,本人将一项自己多年来一直在用的简易方法介绍给大家,只适合数字式万用表)
找基极(B)定管型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数字万用电表的二极管测试挡,对于数字式万用电表而言,其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正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负极。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导通状况,在测试过程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如果测试时红表笔固定不动与另外两只脚呈导通状态,那么这只管即为我们要找的基极且为NPN型管;反之测试时黑表笔固定不动与另外两只脚呈导通状态时, 即为我们要找的基极且为PNP型管.
三极管集电极(C)和发射极(E)的判别
上面提到在找三极管基极的测试过程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也就是说BC和BE之间的导通压降是不同的,关键就在这里,不管任何类型的三极管,大小功率也好,高低频管也好,都有一个不变的定律:Vbc一定比Vbe小,也就是说测试结果小的一定是集电极(C), 测试结果大的一定是发射极(E).
    这种方法用过不下八年,无一出错.原理不清楚,希望各位分晰一下.同时也欢迎各位不妨试试

网友B:
拆下来测下就知道啦,红笔接B,黑笔接CE是或红笔接B黑笔接CE有几百欧的阻值都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测下就知道啦,红笔接B,黑笔接CE是或红笔接B黑笔接CE有几百欧的阻值都是好的

回答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很清晰学习了

后面打错啦,是黑笔接B红笔接CE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晶体三极管的简易方法: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爱好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迅速掌握测判方法 ...

恩恩,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很清晰学习了

能在板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晶体三极管的简易方法: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爱好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迅速掌握测判方法 ...

先谢谢了,另不是说反过来测试无穷大,变成2.8V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在板测试的结果吗?

网友:
这个我也在找,貌似指针式万用表是黑表笔正极红表笔负极,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