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三极管好坏测试问题?

楼主(2016-07-05):
按照书上所说红笔接左B极,黑表笔接上C 右E,得出0.740v左右,换黑笔接B极,红笔接CE得出2.8V左右,联想G31主板多数Q开头三极管都是这样的数值,请问是好是坏?还有在板检测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
主板上面有Mos,有三极管(PNP,NPN)

网友:
小的芝麻管,场管和三极管一个样,你要看上面的型号,还有不拆下来测,不对的

网友:
测电压得一只笔接地啊,另一只笔接b级,有0.7v就是导通了的硅三极管

网友A:
测三极管好坏是测三个极的阻值,不是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三极管好坏是测三个极的阻值,不是测电压。

对啊,能在问下测好坏用二极管档也行吗?不拆下来。怎么测试

网友A:
是用二极管档测,拆掉测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二极管档测,拆掉测才准确。

谢谢了,那怎么初步判断是坏了呢?是蜂鸣档通断或者测出其中1组的数值判断出是NPN或PNP就成了。

网友:
这个觉得是坏了就直接换吧 我们只知道他的导通 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A:
用红表笔固基极B如测到有两组读数的为NPN型三极管,如用黑表笔固定基极B测到两组读数为PNP型三极管。这些知识可看看老徐的讲课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红表笔固基极B如测到有两组读数的为NPN型三极管,如用黑表笔固定基极B测到两组读数为PNP型三极管。这些知 ...

老徐是 ???

网友:
兄弟   在迅维网这么久不知道徐总!?   海韵之恋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