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无CPU 供电维修

楼主(2016-07-05):
一个华硕P5G41T-M LX V2,无复位。先上张图片。

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测CPU供电为0V,

而且北桥边上的两个场管热的烫手。(红圈里的场管)

CPU 供电芯片,用的是0905B ,碰到这样就头疼,先是在论谈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同样故障的,有好几个这样的问题都没解决。只能自己修了。在论谈里下这个主板的点位图。测ASP0905供电18脚5V,3脚EN 1.2V ,又测VID有高低电平。测到这里就没办法了,想着去换ASP0905B。在旧板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块,。
还是不死心,把CPU拿下来又测了一下,有供电。而且北桥边上的场所管也不热了。装上CPU 试了一下,还是没有供电。重新查asp0905 重点查反馈,测到第6脚的时候,电压跳变.从0.8V左右开始——到1.5V左右来回跳变。

只拍了一张0.8V的照片。打开点位看看FB都跟那些相连。

ASP0905B 6脚相连的,1个电容3个电阻。如果电阻变质,电压不会跳变,那只剩下电容和ASP0905B了,先拆电容再说,把C102拆了,通电还是没有复位,但是CPU供电出来了。

供电出来就好办了,接着查ASP0905B 第三阶48PG 有没有出来。顺着PG 查到了一个822排阻和一个三极管,VRMPG只有0.2V

为了省事直接把822排阻换了,把三极管也拆了。
开机上电终于跑码了。

P5G41T-M LX.rar

网友:
楼主的手怎么一黑一白的

网友:
不错的维修 CPU供电 反馈电路故障  PG  上啦排阻坏。VID是怎么判断高低 正常的呢

网友:
真心佩服牛人啊

网友:
同求vid检测方法

网友:
牛人   可以通过反馈修  厉害

网友A:
正好修到这个主板,问题是VCORE没有电压,上CPU 和不上CPU 都没电压。EPU的3脚电压,有1.2V。借楼主经验,下个图纸参考下。谢谢。

网友(2017-08-03):
引用 网友A:
正好修到这个主板,问题是VCORE没有电压,上CPU 和不上CPU 都没电压。EPU的3脚电压,有1.2V。借楼主经验, ...

楼主修的不错哈,是有经验的人哈哈

网友:
我的没有修好.要在迅维多看看0.............................

网友:
华硕822排阻真的出问题很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