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C能用SLJTA代换吗?

楼主(2016-07-05):
如题!请问大家SLJ8C能用SLJTA代换吗?

网友A:
不能,你的CPU是双核的可以,I3以上的换J8C J8E JTA是低端U的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的CPU是双核的可以,I3以上的换J8C J8E JTA是低端U的

哦!反之就行的是吧?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SLJ8C可以代换SLJTA,但SLJTA不能代换SLJ8C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的CPU是双核的可以,I3以上的换J8C J8E JTA是低端U的

请问SLJ8C可以代换SLJTA,但SLJTA不能代换SLJ8C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SLJ8C可以代换SLJTA,但SLJTA不能代换SLJ8C是吧?

可以代换,CPU只能用双核的,要不让进系统半小时掉电,亲身实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CPU只能用双核的,要不让进系统半小时掉电,亲身实验过

进系统半小时掉电应该是需要合成BIOS(ME文件)吧!

网友(2024-06-20):
最好还是同型号码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