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机苹果A1502修复

楼主(2016-07-05):
        接了台同行拿来的苹果机A1502进水,四代CPU集显机。拆开看看屏线接口附近有进水痕迹,CPU供电芯片和CPU背面有严重进水腐蚀。处理好腐蚀的地方,换掉ISL95826,确认无短路后通电,发现上电瞬间到0.12就掉电。掉电瞬间测各个大电感,发现没有CPU供电。怀疑是缺CPU供电引起的掉电。开始查ISL95826条件。
首先查开启CPU_VR_EN,掉电瞬间有1.05V,VDD有5V,VIN无电压。看来是17脚VIN断线,飞线飞好。

          通电后自动触发,电流跳变几次到0.6多,以为亮机了。立马接屏却发现屏一点反应都没有,是黑屏。电流有跳变也可以正常开关机,应该是屏接口附近电路还有问题。本来想测一下EDID的,却发现这板子是采用EDP接口的。
那就看看背光供电PPVOUT_S0_LCDBKLT吧,没输出,查来源是来自于升压芯片U7700.

      升压芯片要工作,先通过I2C总线检测屏,那就从屏接口查起吧。

        当查到3脚对地630,4脚对地无穷大,果然4脚I2C_BKLT_SDA有断线。I2C_BKLT_SDA是通过电阻R7751连接到升压芯片U7700.飞线飞好。

接屏上电果然亮机了,插上硬盘成功进了系统。唉进水板不好搞啊各种腐蚀各种断线搞了一上午才搞好。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赞

网友:
修的不错  edp的屏和led维修思路不一样

网友:
看这种条理清晰的维修案例 感觉是一种享受。

网友:
半天能修好苹果,一天不会白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