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MAC MINI 开机自检程序?

楼主(2016-07-05):
求助,之前修的MAC MINI 白饭盒机器,820-2366-C板号,故障是开机有声音,无显示,刷BIOS 后有显示,插U盘能引导做系统。但是每次开机都会自检。自检后才会显示白苹果LOGO,请问下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谢谢

网友A:
清一下BIOS 就好啦 按住ALT_COMMAD +R+p 就不会出现这个东西啦

网友:
楼上的方法OK了吗。楼主要说下啊,

网友:
好像显示没什么驱动,图片拍的不清楚看不清a

网友:
先清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一下BIOS 就好啦 按住ALT_COMMAD +R+p 就不会出现这个东西啦

感谢!!!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恢复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现在已经好了

客气 老是维修 相互研究一下嘛 学习一下

网友:
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