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没有点位图 谁帮我看下这个撞掉的电阻

楼主(2016-07-05):
谁帮我量测下这个电阻 阻值多大 谢谢了

网友:
联想E531的机器

网友A:
图纸上没有吗
山布
有图纸 可是 板子上没有标明位置 跑线跑了半天 没找到一个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没有吗
有图纸 可是 板子上没有标明位置 跑线跑了半天 没找到一个

网友:
这么近EC,铜刷跑一下到那脚,或其他地方。然后根据电路图查查。
或者测电阻两端对地值,不对地就尝试用10K代替一下。

网友:
五楼说的有一些条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没有分下载哦

网友:
铜刷跑一下到那脚,然后根据电路图查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没有电路图确实是很难搞的

网友:
慢慢跑线路吧 没有办法 手上没有这个机器在修

网友:
应该是一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