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不到波形

楼主(2016-07-05):
如图 示波器只要调成普通触发 就抓不到电压波形 之前是可以的 恢复了出厂设置  图片波形是手指触摸指针的波形 但是接电感示波器没有反应 这样没法修掉电了 求哪位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
触发电平要调整好

网友:
500MV的档,手指触摸波形应该很明显的啊

网友(2019-09-18):
示波器抓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4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