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8-DE 上电保护维修一例 小白发帖

楼主(2016-07-05):
型号P5B-DE   775的
上电前打值  打到4pin 12V对地20多欧  我也不清楚这阻值正常不正常  我以前遇到的都是3  4百来着
所以先打下CPU供电对地阻值发现也是一样的阻值  如果一样 很有可能是上管击穿  但是3相中 不知道
是哪个上管  只好拆一个上管测一下  总算拆到一个 阻值恢复400多,那么该上管的下管也一定
一起干掉!  不然真没那么多MOS管换 ,
当然为了保险起见  上电前打下所有上下管对地阻值是否一致,当然MOS管一般很少会有无缘无故坏的,当然自己坏了那也好,最担心G级置空导致坏了
打下所有上管对地都为700多  下管G级对地都是607  只有我拆后不短路的那组是687  这明显有点不正常了  应该一致才对啊,然后
查看下VRM供电芯片 对下每个驱动脚位与MOS管G级是否相连  一般都是直接链接中间有个很小阻值的电阻  刚好查到坏的下管G级与芯片没链接  检查了下发现2R2电阻一端腐蚀了,换了一个之后打值恢复正常,好了  阻值正常了 这样可以上电了  先上假负载  上电检测
内存1.8V
桥1.1V
总线 1.2V
CPU:1.6(这是上假负载的电压  不是真正的CPU电压 不能说高)
CPU PG  复位1V以上正常
直接上U  内存   插独显  因为没集显
跑码挡9A,我去  这是啥意思   表示新手不是很明白  2A 我倒是经常见 一般是显示了。  然后继续再测一下所有的供电 时钟复位都是正常,
坑爹 都很正常, 那擦下内存, 没搞定,换下CPU没搞定,突然想到会不会A这个是代表显示显卡之类的意思啊,然后把独显重新插一下。正常跑码亮机

论坛搜索一圈没查到该板的任何资料,都没人修过么,应该是老古董了。我们新手只能去买点废板来维修了
顺便附上BIOS

p5b-de 1.05.zip

网友A:
对的一般12V阻值和CPU供电阻值一样的话一般就是上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一般12V阻值和CPU供电阻值一样的话一般就是上管的问题。

嗯  版主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