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REV1.1掉电维修

楼主(2016-07-05):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品牌机联想L-IG41M3 REV1.1板号

触发掉电,看板子是4系列的,拔掉CPU供电应该可以触发,于是拔掉CPU供电,发现还是掉电,触发多次检测各大供电,发现只有CPU电压没出来,那就还是干CPU供电喽。
上下管G级打值没有短路,但是上管G级打值全是1000以上,感觉不对,直接干电源管理芯片,话说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焊盘真小,

搞了好长时间,最终重焊完成,打值还是1000,不管了上电,

上电后不掉电了电了,但是还是不出CPU供电,好吧,不掉点就好说了,查查条件吧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一半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另一半,供大家参考

查条件供电正常,线太细了,刮出来测了下,发现来自于+FSB_VTT的开启没有,查起来源

由于用的是参考图纸就刷线了,没刷到直接从总线飞过去到开启,发现不行,看了一眼图纸的位置号试着找了一下居然找到相同的位置号,直接测量发现和图上居然一模一样的位置。此时Q48B级1.17V,C级5V,E级没有电压,想着直接CE连线的,不过这个CPU供电开启太早了就直接换管子了,换完上电OK

嗯,没错,上面的大腿是我的,很性感吧,哦不,,重点应该在跑马卡上,这是跑完的码

网友A:
老张你还是喜欢胡说八道,- -

网友B:
这个板掉电的特别多

网友:
上次修个是这个CPU芯片坏了 的

网友C:
楼主技术很牛,也很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张你还是喜欢胡说八道,- -

我有么,我没有啊,我只是在努力的修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诊断卡不错

哈哈,眼神不错,是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掉电的特别多

是遇到好多了,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很牛,也很幽默!

谢谢夸奖,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我这就没那么幸运了!南桥坏还有修的价值吗,修好也就50-80元

网友:
这种芯片的焊接需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