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灰屏

楼主(2016-07-05):
华硕a45v,上电正常。内接灰屏。外接灰屏。无开机logo。首先考虑显卡。风枪吹了一下,不行,考虑屏线和屏幕。换了,不行。在换屏线的时候。有一次出现了开机logo。于是我就怀疑是哪里有什么不良。查屏接口各个供电,还有数据信号1.2v左右。(再此请教一下。数据信号脚正常的话,应该是多少v呢。)都正常,没有思路了,论坛查查,也没有类似。没办法。显卡加焊。还是不行。请教师傅。师父说。刷下bios试试。刷下,ok了。

网友: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我不会传,迅维这个太难了

网友:
应该先软后硬

网友A:
bios不正常会引起灰屏 青屏

网友:
华硕的机子,拿到手,首先都要考虑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不正常会引起灰屏 青屏

请问青屏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6系列以上的机子,刷BIOS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青屏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还没有遇到过

青屏就是屏幕是深青色但没字

网友:
  第一感我就刷BISO了

网友:
手上有台华硕  显示logo后就灰屏,,,有时候还不显示

网友:
真的吗?灰屏也可以刷好

网友:
BIOS引起的 ? 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