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系统怎么下载啊,怎么安装啊,求助

楼主(2016-07-05):
这个我是确实不知道怎么弄,注,这个是装超极本上的

网友:
超极本是不是用的win8啊 把机器型号发上来我帮你找一下方法,

网友:
装WIN8啊,或搜百度啊!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平板,型号发上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平板,型号发上来啊。

不像是平板,跟超极本一样,型号木找到,我就想知道个通用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平板,跟超极本一样,型号木找到,我就想知道个通用的思路

连品牌都没有吗,是不是山寨?你确定是安卓系统?我遇到过win8和win10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品牌都没有吗,是不是山寨?你确定是安卓系统?我遇到过win8和win10系统的

真的牌子都找不到,怀疑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