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LY 待机0.032,5V供电0.9V维 修

楼主(2016-07-05):
     拆机,打一下供电发现5V只有0.9V,打开点位图测35V芯片开启,3V有开启,5V没开启,
  那先修5V开启,发现5V开启开自EC.测一下EC条件,ACIN低电压正常.LID 3V,也正常.RSMRST没电压,5V没出应该也没电压.
  按开关,发给桥的PWRBTN也没跳变.感是BIOS问题先刷BIOS,刷了BIOS也不行,那就换EC,换了老半天,上电还是一样.
之前修过3V供电的PWRGD不正常,也会不开机,找到4脚电阻,PWRGD3.3V正常,
   一下子就没有思路,不过我修不出来就喜欢网上找找有没有通病.找到这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675-1-1.html
   我就把那片地方用刀片刮了,发现二根断线补上去就好了

网友A:
该板子的类似故障 论坛很多人发过了  迅维 =通病指南

网友B:
应该是BIOS跟EC线路不通吧?

网友C:
腐蚀断线  是5v开启断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IOS跟EC线路不通吧?

你的意思是EC没读程序,条件不满足导致不发出5v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EC没读程序,条件不满足导致不发出5v开启?

是这意思,3V开启不需要读取BIOS都会出,我曾经试过拉低EC复位,3V开启都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板子的类似故障 论坛很多人发过了  迅维 =通病指南

我就看到一帖,其他没看到,我就想写出5V供电是0.9V,让其他人的不要走弯路.有些东西写清楚点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腐蚀断线  是5v开启断线吗

没去测,修好就好了,一天修太多了,结果感觉没什么重要了

网友:
每次修的一脸懵逼的时候就上迅维看高手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去测,修好就好了,一天修太多了,结果感觉没什么重要了

恩 有时确实没时间研究那么多

网友:
感谢,记住了,下次先看看那个地方

网友F:
这通病好像就只有我发过而已把。我是没看到第二人了。都是看出来的。没啥思路的维修

网友:
跟我昨天发的帖子类似,也是EC到BIOS断线导致5V开启没有,5V待机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通病好像就只有我发过而已把。我是没看到第二人了。都是看出来的。没啥思路的维修

我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修好的
我发贴的时候还被质疑了呢。还好有证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