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1.1关机变重启,usb2.0不能用

楼主(2016-07-05):
技嘉b75m  USB不能用。其他都正常。查USBOC_R为0V,正常3V多。对地电阻仅400多欧,查相关电路UR4, 15K阻值变小只有400多欧,换了USB能用,关机也不重启啦。UR4位置在ATX_12V旁边紧挨着UD2。

网友:
遇见过相同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A:
对地仅400多欧  这个属于正常范围吧

网友:
在线测120欧,拆下亮一下400多欧,更正一下

网友:
在线120欧   拆下400多,更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仅400多欧  这个属于正常范围吧

正常5K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