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都不信 键盘会让 主板不触发 HP 2560P 接上键盘排线不触发 求救?

楼主(2016-07-05):
说你都不信  键盘会让 主板不触发 HP 2560P 接上键盘排线时开关灯亮了 电流 0.0085 不触发  不接键盘时开关灯不亮 电流0.018 能触发入系统  入系统后键盘正常 也没有连键  有修过的朋友吗? 现在就是没有键盘试 是键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大家给个建议吧

网友:
惠普这种情况其实很多见,一般是键盘进水短路造成的,换个键盘就好。

网友:
果断换键盘,这种机器。修到多个。故障是插键盘开机,开机灯交叉闪。

网友:
肯定是键盘啦  楼主捡钱胃了又

网友:
键盘进水了吧  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键盘插座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刚修到一台  换键盘ok

网友:
首先要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还磨磨唧唧做什么,换个键盘OK

网友A:
百分之九十键盘坏了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应该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DELL 键盘坏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这种开关在键盘上的  键盘坏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九十键盘坏了

对的  修过好多次了

网友:
联想的也碰到不少

网友:
这不是挺明显的吗!

网友:
这标题一看就知道新手了,键盘引起不触发是很普遍的,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嗯。碰过很多台了,不奇怪

网友:
遇见过E431键盘坏了,不触发的

网友:
换个键盘就好了。修到过

网友:
肯定先简单后难啊 先换键盘后主板啊

网友:
有可能 以前见过此故障

网友:
正常啊 键盘连接这主板

网友:
遇到过 E520 键盘坏 ,,引起不 触发的。。

网友:
我的遇到好多台了,键盘短路不出发

网友:
很多机器都有可能键盘引起不出发

网友:
无语 换键盘就行了啊 故意来骗分吧

网友:
那是因为键盘短路了

网友:
DELL有些机器键盘还会导致不过保护隔离呢?你遇见过没,DELL外星人保隔需要检测到键盘才会过隔离

网友:
键盘挡自检查了

网友:
你们都碰到过,看来我修机太少,表示没有遇到

网友:
键盘有短路,换啊

网友:
有什么不信的,有很多这样的

网友:
DELL的就比较常见,这种型号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还是键盘问题

网友:
果断换键盘 遇到很多了

网友:
应该就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很正常

网友:
遇到过几回键盘导致机器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