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84

楼主(2016-07-05):
(图片)

网友:
爆黑板 出现这种情况  复印文字的还可以  复印身份证 一点一点的

网友:
最好更换新的了,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A:
换新的吧,这用不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吧,这用不鸟了

套鼓?还是

网友:
把里面的粉都清理掉 加新粉  这个现象是粉没好了或粉太多

网友:
你这情况 多半都是显影仓的关系。如果更换了新的 载体和粉还有鼓芯还是这样的话 就跟高压板的关系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