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ds2进不了系统问题

楼主(2016-07-05):
由于我不太懂就不上图了,这块板PE也进不了,但是能正常开机 能看LOGO能进BIOS但是不能自检也就是看不到硬件配置,原本不报希望,今天看了下发现通电5V短路开机的3.3也短,就是电池也短当时想测电压发现的,断电又基本正常只要不接电就不短。专业的那些词记不住,能帮我分析一下也感激不竟。。。。另外吉安或南昌有没有修的大神,我有一些笔计本和主板想修

网友A:
把电池卸掉看看,能不/

网友B:
上图片的话点击高级模式,然后图片点击上传就OK,你这个不是那个问题,通电的话测量3V 5V阻值肯定是短路的。
另外我在九江以后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C:
进系统卡死时测量各关键电压,如正常把C O M芯片,网卡,声卡一个一个折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卸掉看看,能不/

不能,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图片的话点击高级模式,然后图片点击上传就OK,你这个不是那个问题,通电的话测量3V 5V阻值肯定是短路的 ...

谢谢原来是这样,九江有点远,南昌到是一年去个几次本来想带点东西去修可是不认识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卡死时测量各关键电压,如正常把C O M芯片,网卡,声卡一个一个折掉。

谢谢,今天拆了网卡还是不行,电压的话明天叫别人帮我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原来是这样,九江有点远,南昌到是一年去个几次本来想带点东西去修可是不认识人

吉安很多大神哈,船长就是,我师兄也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今天拆了网卡还是不行,电压的话明天叫别人帮我测下

不是外设就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吉安很多大神哈,船长就是,我师兄也是

这个好我是吉安也不远,一直想找个大神参观一下怎么修,到不是想干这行就是想见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外设就是桥

谢谢,那这样我就好办了,拆声卡这些好拆,再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这样我就好办了,拆声卡这些好拆,再不行就放弃了

测试电阻的时候,那个回路不能带电的,原来的机械表直接可以就烧掉表的,现在数字表倒不容易给烧,但也不准确。
声卡 网卡 串口芯片75232  以及各usb 端口的esd小六脚 都可以拆起耍,记得对应位置,对应1脚就对,还有在bios里对应地屏蔽拆掉的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这样我就好办了,拆声卡这些好拆,再不行就放弃了

你这个故障是不是就是进不了pe
是不是加载pe进度条以后
显示 什么计算机硬件等等已改变  是个蓝屏的界面
可能还给出 系统停止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