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掉电

楼主(2016-07-05):
开机不亮掉 亮机掉 进系统掉 玩一会也会掉。换过 3V 5 V 电容 刷了几个Bios 刷几个下的Bios 2M 都不亮机 4M 刷了能亮。故障还是一样
掉电

网友:
这个要用波波测了.

网友:
这个有的搞。有没有可能CPU?

网友:
这个是不是CPU的问题啊。 。。。。。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加焊PCH好了

网友:
这个老是想刷程序好不可能的,要用示波器对比信号

网友:
我的也是 你是加焊南桥好的吗

网友:
维修好过· 忘记怎么搞了·貌似一个电阻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啊 刷了 论坛里面的解决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