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下炸鸡的样子

楼主(2016-07-05):
大家来帮我看显示器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是PWM控制芯片啊  到于型号得你自己看了

网友:
测一下八个脚的电路,然后再比较啦

网友:
你那里是什么型号显示器啊

网友:
另外一半在显示器里面,自己找一下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何型号?好像带音响功能......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外置电路的连接情况也确定是哪种芯片的,不过换上后要检查周边的元件,否则还会彭啊。

网友:
这个还好,我遇到过变压器炸的!!!那个才叫炸鸡!!!

网友:
用神器改吧。才IC 拆开关管,改一个还是好改的。。

网友:
楼主把显示器的型号在群里搜索一下,也许能出现此电源板的pwm芯片型号

网友:
只能去差下有没一样的板了

网友:
在淘宝上找同样板子的卖家问一下,我都是这么做的,客气点应该会告诉你的

网友:
都这样了  保险  桥堆  开关管 都挂了吧

网友:
学习了,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IC802  TOP258P是这个,是明基的阿,我修了,换ic 和整流堆和保险,谢谢家大的帮忙阿

网友:
什么意思呀

网友:
大多数都是7575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7575的。现在7575的贴片多

网友:
这个找一下图纸 图纸里面有 一般这种图纸基地都有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