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VGA不显示

楼主(2016-07-06):
华硕M4N68T  VGA不显示
1、插上独显可以正常显示
2、判断VGA接口故障
3、测量VGA 13、14脚对地值偏低38、110,判断行场问题
4、跑线路到两个三个脚的管子,拆了,再次测量对地值,正常。
5、通电顺利显示。

网友:
钳位二极管坏,导致不出信号

网友:
开始把门IC拆了,误判

网友:
拆了怎么代换呢

网友:
拆掉不用了吗?空

网友:
门IC是要装上的,另外两个可以不装。

网友A:
为什么不装呢,难道没什么作用吗。

网友:
我有块映泰g41,红绿蓝对地只有十几欧,vga接显示器没得背光,信号是过去了的,

网友:
这个复合二极管有时我也拆了不装,有时就是那么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装呢,难道没什么作用吗。

就是钳位静电作用

网友:
那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用换吗还是拆了就行

网友:
不会修台式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感谢

网友:
这个是防静电的管子可以不装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的吧  板子碰到静电了  把管子击穿了

网友:
把他拆了试试

网友B:
拆掉不用换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不用换也可以吗

保护管,不装也行。

网友:
这个真的不稳定  不装 我以前也是没有装过几天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