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55H-A循环通电掉电

楼主(2016-07-06):
通电瞬间就断电,然后又自动上电.如此反复.取掉CPU能正常通电.发现内存旁边有根线烧断,重新接好后正常.测量是3.3V电压.

网友:
刚刚查看了图纸是VDDSPD电压

网友:
内存这个供电还到CPU供电那边的,会引起无U供电

网友:
是内存的spd信号

网友:
这个算是经典故障了SPD断线直接从电源接口飞线OK

网友:
SPD   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
有时候集显供电有问题也会循环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