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7981P烧公共点。

楼主(2016-07-06):
拆掉很多管子还烧。
联想G480

网友:
烧鸡大法 不良的全部拆掉

网友:
拆对了吗,烧鸡来修啊

网友:
是公共点短路? 短路就查出具体短路位置点

网友:
烧烧试试啊 把电感都翘 起来 烧烧 看看板层有糊的吗 没准是板层

网友:
刚刚烧了一下。发现桥坏了。电源管理也坏了,。N沟管子坏了3个,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都不明白你怎么说的,让人怎么回复

网友:
南桥都坏了,哎。这主板换南桥BIOS不好搞,所以换主板了。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吧,可以用烧鸡大法找出所以短路的地方,如果没有完成找出就不对直接上电,可以打一个公共点的阻值就可以判定公共点是否还短路呀。

网友:
你烧鸡技术还不成熟,不能随便烧的,7981烧到最后其实很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