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秒杀了,

楼主(2016-07-06):
主板问题是老是重新启动。风扇传一下就停。刷BIOS搞定。技嘉坏BIOS真多。

小小菜鸟,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技嘉新板子都是双bios啊

网友:
发觉好多品牌的H61主板,经常有这种情况,都是风扇转了又停又转又停循环着。

网友:
是经验吗?

网友:
经验收下了 希望有用

网友:
H61系列主板  风扇转转停停重启的   在别的条件都正常 的情况下 刷BIOS  一般都会好

网友:
启动不了,怎么刷BIOS啊?要取下来用写卡器刷吗?

网友:
H61还有个毛病  不通电改下SE跳线放下电在改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好 也有好多技嘉H61板子重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转停停重启的 H61没有供电也是这样的  H61有双BOIS换换就可以了其实不用刷的

网友:
BIOS检验出错导致这样,不过技嘉的CPU供电和 检测电压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很多

网友:
刷bios好的,那算是运气好。某路电压不出也会掉电重启的。那就不好修了。

网友:
技。有一半机会是BIOS

网友A:
技嘉主板BIOS 坏的厉害

网友:
我也碰到个

网友:
一直很好奇  主板都是怎么修的

网友:
也有开机条件不满足,反复重启或者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BIOS 坏的厉害

大神你好 看来你的下载分不够用了  出来混点分  赚的钱的就是不一样 天天赚分下图纸 我等屌丝分多没地方去

网友:
好多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当然能秒,要是其他问题不一定能秒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吧 我有修过好几张都不是bios的问题啊
现在的H61 cpu电源管理芯片那一块比较容易坏

网友:
一般双BIOS把M放到B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两块一样的板子,毛病一样,不知这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