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救护车报警

楼主(2016-07-06):
联想品牌机  主板型号L-S661FXM 开机就有和救护车类似的报警声       报警一段时间就掉电了  排除了风扇内存 cpu 问题  来问问大神们有什么高见 难道要刷bios?

补充内容 (2016-7-7 10:11):
刷了bios  OK了

网友:
在线等  求助

网友:
和救护车类似的报警声?报警也是故障提示 按具体报警提示查下

怀疑BIO可以找个刷写下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再干桥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啦

网友A:
还有救护车的声音     是滴滴声吧     这是 内存没认到吧     先查内存条件 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救护车的声音     是滴滴声吧     这是 内存没认到吧     先查内存条件 在刷BIOS

不是  你看清楚  我是能显得

网友:
楼主你先把你机器型号发上来,什么芯片组的啊。还有图片啊。这样大家才能帮助你

网友:
能显的报警啊   这样的还没见过  先从简单的入手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刷BOIS  再拆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