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7-06):
   今天接一台HP4321S机器不通电,无待机。检测公共点无电压。一看充电芯片是24740.二话不说,换!通电,故障依旧,晕!上网下载一份图纸,看检测脚是7脚,上万用表,18.5V,不正常。找线路,翻过板子,背后到PD35,咦,PD35竟然成了一个电感。不知道谁换上去的。中间线都烧断了。去掉电感,接上线。通电,出待机电压,顺利开机。

HP 4321S SX6-DIS.PDF

网友:
上家没修好吧

网友:
应该是二修机器吧  上家估计不是很了解线路

网友:
pd35是电源检测信号上的元件,这款机子pd35 或者和pd35的线路出问题是通病。现象就是有代机不开机。修过好几次这个问题

网友:
HP这款机器 我也修过几台 一般都直接拉线 哈哈哈

网友:
估计上家乱搞

网友:
会简单的查查图就可以修出来很多电脑了

网友:
呵呵,上家没修好。到你这捡到了.....运气不错

网友:
检测脚,链接IO

网友:
上家估计不是很懂。或者客户不修。。

网友:
估计是报价高了。客户不修

网友:
这是二修机吧,估计上家修好后,客户不修了。

网友:
可能上家不修了。

网友:
二修的机器,也是人才的

网友:
应该是别人修过的机器

网友:
有基础的修板子也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