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225TX 开机 BOOT DEVICE NOT FOUND.

楼主(2016-07-06):
HP G4-2225TX 开机 BOOT DEVICE NOT FOUND.
按Ctrl  Alt  del 三个键重启,就能够正常进入系统了。
1,换过硬盘,装过系统,WIN7 WIN8 都这样。
2,刷了 BIOS,原来是F24的版本,从官网下载了F26的版本刷上也不行。
3,BIOS 设置也试了无数次了。

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怎么解决的 ?

网友:
mbr重建过没?

网友:
不是分区表的问题吧,热重启一下是正常的

网友A:
bios设置 启动项没调好吧

网友B:
那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 启动项没调好吧

调好了的,把安全保护关闭,兼容模式打开就行了,重启没有动设置就能够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主板的那一块呢,现在没有方向啊

网友:
分享什么了啊 ,你没有看帖吧

网友:
问题排除了,竟然还是因为硬盘,换到第四个硬盘正常了,前面三个硬盘在其他机器上面是正常的,想不通。

补充内容 (2016-7-10 14:50):
这里是结果,这里是结果,请留意

网友:
慢慢排除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